紧急求助,阻容降压接LM7805,IN4742稳压管电压变化若干问题

楼主:
疑问1紧急求助,阻容降压接LM7805,IN4749稳压管电压变化为3v,,,也就是说LM7803送入电压为3v,,本来IN4749为24V电压的,,直接接7805居然降到了3V

疑问2  电容安规为1uF 280V  电阻330K   电流计算出来是100MA,,半波整流,,但是资料上说是70MA的一半30MA 疑惑,,,330v(加滤波电容泄放电阻两端为330V)除以2πfc分之一 等于100MA。。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说是70MA半波后为30MA,,为什么我把电流表接IM4749两端显示为1MA呢

疑问3;IN4749网上没看到多少资料    好像工作电流为10MA,,,那是正常反向工作时的电流,,还是正向的,,如果不是反向电流  那么应该是多少

疑问4:电容的泄放电阻是怎么来的,,据说不加它,电容的电压会累加起来,,那么泄放电阻如何使电容泄放 充电平衡   很多人一般有300K-1M就够了。是RC延时吗

网友A(2011-10-04):
LM7805       LM7803

IN4742   稳压管电压变化为3v            图上的又是1N4749

晕了

网友B:
楼主的叙述确实很不清楚,而且根本没有理解此电路如何工作。

疑问2
为什么用330V去除?你接的又不是330V电源。

疑问4:电容的泄放电阻是怎么来的
那是为避免电源关掉后人体接触该电容而触电,正常工作时此电阻没有用处。

如果你把电流表接到稳压管(无论是IN4742、IN4749还是IM4749)两端,量得电流为1mA,可能你的表坏了,也可能电容容量远远不足1uF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