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PLAB环境下如何精确计算(调试)延时时间

楼主(2011-10-04):
MPLAB环境下如何精确计算(调试)延时时间。或者你们的那些延时时间是怎么弄出来的...用C语言的程序:loveliness: 。。

网友A:
如果你用DELAY(),而且又开了中断的话,你将面临一个无法收拾的局面,而如果用中断则比较好解决,弄一个定时中断即可,可以精确到一个指令周期

网友B(2014-12-26):
具体是个什么局面

网友C:
跑表功能。。

网友:
在Debugger MPLAB SIM模式下,有个 stop watch 可以查看延时时间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用DELAY(),而且又开了中断的话,你将面临一个无法收拾的局面,而如果用中断则比较好解决,弄一个定 ...

中断延时怎么弄?可否贴一些代码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