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菜农助学交流] (好心情)NUC120第六帖--PWM

楼主(2011-10-04):
废话不多说,直接上代码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*/
/* Copyright(c) 200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. All rights reserved. */
/*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"NUC1xx.h"
#include "Driver\DrvGPIO.h"
#include "Driver\DrvSYS.h"
#include "DrvPWM.H"
#define LED_PWM_VAL PWMA->CMR0 //通过比较器调节占空比

int main(void)
{
uint16_t ledpwmval=0;
S_DRVPWM_TIME_DATA_T spt;

DrvPWM_Open();
DrvGPIO_InitFunction(E_FUNC_PWM0); // 设置GPA12(即PWM0)为PWM输出
DrvPWM_SelectClockSource(DRVPWM_TIMER0,DRVPWM_HCLK); //为PWM0,PWM1选择时钟源 DRVPWM_HCLK

spt.u8Mode = DRVPWM_AUTO_RELOAD_MODE; //自动装载模式
spt.u8HighPulseRatio = 1; //占空比
spt.u32Frequency = 1000;
//spt.u8ClockSelector = DRVPWM_CLOCK_DIV_1; //时钟分频 u32Frequency =0 时生效
//spt.u8PreScale = 0; //8位预分频0-255 u32Frequency =0时生效
//spt.u32Duty = 0; //u32Frequency = 0,或工作在捕获模式时有效
spt.i32Inverter = 1;

DrvPWM_SetTimerClk(DRVPWM_TIMER0,&spt);
DrvPWM_SetTimerIO(DRVPWM_TIMER0,ENABLE); //使能IO输出
DrvPWM_Enable(DRVPWM_TIMER0,ENABLE); //使能PWM0

//DrvPWM_SetTimerCounter()

//LED_PWM_VAL = 1;

while (1)
{

DrvSYS_Delay(10000);
ledpwmval ++ ;
if (ledpwmval >= 11000)
{
ledpwmval = 1;
}
LED_PWM_VAL = ledpwmval;
};
}

效果就是板子上得L6渐亮

有个疑问,u32Frequency = 1000 但实际上PWM输出频率测量显示540hz,基本上是设置值的一半
换了几个设置都是如此,不知道问题出在哪

工程包就不上传了

网友A:
工程包上传不了一个是你积分不够,一个是操作不对。
你用批量上传试试。

网友B:
应该上传下工程啊

楼主:
我觉得代码比较简单,所以没有上传工程包,既然要求,晚上回去了传一下
关于那个输出频率的问题,谁能帮忙解答一下,谢谢了

网友C(2016-06-22):
引用 楼主:
我觉得代码比较简单,所以没有上传工程包,既然要求,晚上回去了传一下
关于那个输出频率的问题,谁能帮忙 ...

我也遇到过,主要是你的晶振问题,库函数是依据12M晶振写的,而我把库函数改造一下,就可以了,频率也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