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恶的编译器,耍什么花样啊!

楼主(2011-10-04):
用HT 9.82共享版编译器,16F1826芯片,编译下列语句:

usigned char test;
test = 1;

编译出来如下:
MOVLB 0
CLRF   test
BSF    STATUS,0
RLF     test

耍什么花枪么?????害我查了一整天!!!!!!!!!!!!!!!!!

test 这个变量,我在常规程序中赋值,在中断中调用,晕死了,隔了一段时间中断中就被清零:Q

网友A:
好久不看ASM指令了,RLF是不是带进位C移入?

9.82应该还不是太稳定,我一直都用9.80版本

楼主:
RLF的确是带进位C左移,
新的16扩展系列单片机倒是提供了BANK选择指令 MOVLB,比较有利于BANK选择,还有两个FSR、INDF,操作起来方便得多。
只是那编译器。。。。。。唉!

网友A:
呵呵,我用9.80版本+1828/1936倒没出现什么问题.

不过,可能是我没这么用的原因,抽空得看看9.80版本是否也有这个问题...

网友B:
也要小心9.80,最好把汇编优化给去掉,不然,哼哼...

网友C:
第一行的usigned char test;
少了个n    unsigned,说你英语差还不信。。

楼主:
手误而已,写错了编译不通过,也不至于编译成这样

网友D:
关注,居然这样?

楼主:
在PICC中,像 A= 1,A=2,A=4,这样的,会编译成BSF _A,0,BSF_A,1,BSF _A,2这样的操作,但前提是必须先将A清空,所以其实所用指令周期数还是一样的,根本就是耍花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