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充电电路中两个MOS管对接是什么作用?

楼主(2011-10-04):
file:///D:/聊天工具/QQ2011/Users/754261194/Image/@I53O_HVQ(EGEV4QNOZD~@J.jpg 各位大侠请帮帮忙,小女子不胜感激~~~

网友A:
看不到图。

网友B:
看不到图

网友C:
控制充放电

网友D:
给出具体电路才能说明。

网友E:
无图无真相

网友F:
找不到图哦

网友G:
虽然看不到图,猜测2个MOS串联是双向开关。
一个MOS只能做单向开关。

楼主:
这是电路图,问题是左下角的PQ16A PQ16B的作用?

网友H:
我遇到的几个MOS管背靠背连接的电路都是为了消除MOS寄生的体二极管影响的,你看看你这里是不是也是这个用途

网友G:
双向开关,如果只有一个MOS管,由于寄生二极管的存在,只能单向开关。

网友I:
同意上面的说法

楼主:
这只是控制充电的电路,需要双向开关什么作用?怎么个双向法?

网友G:
这里的双向意思是:断开后,完全断开。
单向的话,反向是一直会导通的。
有些场合需要彻底断开,否则插入检测无法做,反向会漏电。

楼主:
还是不懂,请以以上电路图为例讲解一下单向和双向开关的导通过程,谢谢

网友J:
MOS  导通后  电流流向可以是任意一个方向,可理解为继电器

网友K:
恩,受教了。:handshake

网友L:
放电用一个,充电用一个。

楼主(2011-11-08):
1,。在电池电充满的时候MOS PQ16B会因为下面的电容和电阻而比MOS PQ16A延迟闭合吗??? 2.在充电的过程中这两个MOS管到底是谁先开启? 3.在电路中用了2个Mos是为了消除体二极管的影响吗?如果是,那体二极管是如何产生的?以上三个问题,请教各位大侠,谢谢~~~

网友M:
PQ16B是作用是充电的开关。
PQ16A的作用可能是在没有充电器连接的时候,防止电池向V-chg放电,消耗电池电能

网友M:
回复 楼主:
1、不会,A和B的GS间都是有电阻电容的
2、同时开启
3、B的体二极管回造成VBATA向V-CHG漏电,A的作用是防止漏电。体二极管是MOSFET器件固有的。

楼主:
我也赞同25楼得说法,1.但是又有人说PQ16B会漏电是因为底下接的电阻和电容并联的导致PQ16B闭合延迟(当电池电充满时)在而不是因为B的体二极管导致的,如果是的话,这个体二极管是如何产生的?由mos本身的构造来看似乎并不存在这个体二极管
2,那个电阻和电容并联是什么作用?

楼主:
1.但是又有人说PQ16B会漏电是因为底下接的电阻和电容并联的导致PQ16B闭合延迟(当电池电充满时)在而不是因为B的体二极管导致的,如果是的话,这个体二极管是如何产生的?由mos本身的构造来看似乎并不存在这个体二极管
2,那个电阻和电容并联是什么作用?

楼主:
如果担心PQ16B在电移原除时通过体二极管漏电,在这里是不是可以把PQ16B拿掉???如果不可以,那PQ16B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??

网友N(2012-04-24):
很简单,因为电池既要放电,又要充电,一个MOS为充电时保护切断电路的,另外一个是放电时保护的

网友O:
对,是控制开关的作用,一个mos只能作为单相控制开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