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漏极与源极并联一个稳压二极管是什么作用???

楼主(2011-10-04):
file:///D:/聊天工具/QQ2011/Users/754261194/Image/1V_`QA]QC1FLZ87AG0YP_XO.jpg 小女子初次涉足这个行业,请多多帮忙~~~不胜感激

网友A:
MOS管关闭的时候,用来吸收反峰电压的

网友B:
楼主确定是稳压二极管?

网友A:
是一个肖特二极管,不是稳压二极管,错了一定错了

网友C:
肖特二极管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稳压二极管,别听四楼瞎忽悠,做这行的女子不多见啊

网友D:
楼上
你听谁说的“肖特二极管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稳压二极管”?
尽瞎说

网友A:
to ssy250
      高手,你确定肖特二极管是我们平时用的稳压二极管吗,这点我真不太清楚,可否解释一下。我有一段关于肖特二极管的说明,不知道是不是真的,请你看一下:
     肖特基(Schottky)二极管,又称肖特基势垒二极管(简称 SBD),它属一种低功耗、超高速半导体器件。最显著的特点为反向恢复时间极短(可以小到几纳秒),正向导通压降仅0.4V左右。其多用作高频、低压、大电流整流二极管、续流二极管、保护二极管,也有用在微波通信等电路中作整流二极管、小信号检波二极管使用。在通信电源、变频器等中比较常见。

  一个典型的应用,是在双极型晶体管 BJT 的开关电路里面, 通过在 BJT 上连接 Shockley 二极管来箝位,使得晶体管在导通状态时其实处于很接近截止状态,从而提高晶体管的开关速度。这种方法是 74LS,74ALS,74AS 等典型数字 IC 的 TTL内部电路中使用的技术。

肖特基(Schottky)二极管的最大特点是正向压降 VF 比较小。在同样电流的情况下,它的正向压降要小许多。另外它的恢复时间短。它也有一些缺点:耐压比较低,漏电流稍大些。选用时要全面考虑。

网友E:
【8楼】说的对。肖特基二极管在集成电路里主要用于提高开关速度。

楼主:
是肖特二级管,请问它并联在pmos的源极和漏极是什么作用?急急急

楼主:
是肖特二级管,请问它与pmos并联作用是什么?

网友D:
什么作用要看具体的应用电路

楼主:
笔记本供电电路中的,就是选择电源供电还是电池供电的电路中

网友D:
那应该就是肖特基二极管

楼主:
问的是上图中PD3的作用

网友D:
1、减小电源切换过程电池的损耗
2、减小MOS管的电流冲击

网友:
能具体解释下吗,PQ14B的DS极不是有寄生的二极管吗,加PD3有啥好处。
另外SDC_IN+移除时,+VBATA的电流是从DS极间的二极管流出还是从PD3流出。

网友B:
19楼:
功率MOS管内部的寄生二极管是普通的二极管,其正向压降与一般硅二极管相同,而萧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则小得多。因此PD3与PQ14B内部二极管并联,电流并没有多少流过PQ14B内部二极管,绝大部分从PD3流过。
压降小,意味着电池电压损失少,同样的电池电压负载上可以得到更高一点的电压。所以使用这样一支萧特基二极管可以减少一点电池损耗,或者说电池可以放电放得更深一些。

网友D:
楼上:
正常工作时这支肖特基二极管并不会导通,加它和“电池可以放电放得更深一些”没什么关系。因为MOS已经导通了,MOS上的压降要比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小得多。
加它主要考虑的是从外部供电到电池供电转换时的损耗。

网友D:
另外SDC_IN+移除时,+VBATA的电流是从DS极间的二极管流出还是从PD3流出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SDC_IN+移除时,开始+VBATA的电流是从PD3流出,随后PQ14B导通,电流从PQ14B的DS流出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我现在想搞明白一个基础问题,照前面的说法MOS管DS导通的阻抗是要比其寄生二极管要小了,那是不是说这个二极管就不一直不导通了?还是二极管先导通,直到沟道开启到一定程度之后才由沟道流出电流,此时二极管不导通?

网友B:
21楼:
我在20楼所说,当然是指MOS管未导通情况。

网友F:
17# jk101000 PD3的功能要结合SDC_IN+和Q14A来分析才容易搞清楚:
显然SDC_IN+为高时Q14A才能导通才有存在的意义,而此时Q14B就是关断的,
在SDC_IN+由高变低的过程种PD3就体现出它的意义了,此时Q14B没有导通,SDC_IN+的电位又低于PWR_SRC,那么+VBAT就会通过PD3给PWR_SRc供电,
所以VBATA就是个后备电源,PD3就是掉电时做掉电保护的。

网友D:
楼上
即使没有PD3,“在SDC_IN+由高变低的过程中......,此时Q14B没有导通,SDC_IN+的电位又低于PWR_SRC,”时,+VBAT也会通过Q14B内部的寄生二极管给PWR_SRC供电,所以PD3不是为了考虑“掉电时做掉电保护的”而加的,是为了降低功耗而加的。

网友D:
23楼
“二极管先导通,直到沟道开启到一定程度之后才由沟道流出电流,此时二极管不导通”

网友F:
楼上
即使没有PD3,“在SDC_IN+由高变低的过程中......,此时Q14B没有导通,SDC_IN+的电位又低于PWR_SRC,”时,+VBAT也会通过Q14B内部的寄生二极管给PWR_SRC供电,所以PD3不是为了考虑“掉电时做掉电保护的”而加的 ...
引用 网友D:

稍为可靠的设计里都不会去用寄生二极管的。

网友D:
这和可靠扯不上什么关系
利用MOS管寄生二极管的应用一大堆
Buck的同步整流就是一个很可好的例子
有些应用另外会另外加一个肖特基和MOS管并联,考虑的仅仅是效率问题而不是什么可不可靠(是不是不另外加一个肖特基的Buck同步整流就不可靠?)
在乎效率的话加肖特基,在乎成本的话省掉肖特基,和可考靠性没任何关系。就楼主这样的应用,不加肖特基的产品一大堆。

网友F:
这和可靠扯不上什么关系
利用MOS管寄生二极管的应用一大堆
Buck的同步整流就是一个很可好的例子
有些应用另外会另外加一个肖特基和MOS管并联,考虑的仅仅是效率问题而不是什么可不可靠(是不是不另外加一个肖特基的B ...
引用 网友D:

如果你完全信赖这个寄生二极管的话那就根本不必加外部二极管了,
1)转换中的功耗微不足道!
2)寄生二极管的压降并不比ES3BB大,你可以去对比DATASHEET!
3)关于寄生二极管可不可靠,这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的一个帖子,其问题就是,设计中利用了MOS管寄生二极管的特性,然而有个批次的MOS用在产品上就出了问题,产品是锂电的保护电路,问题好像是没有输出,焊一下MOS管后就好了,问题也不再重现,总之就是用万用表测寄生二极管的压降过大导致电路无法工作,结果MOS管厂家和客户各执一词,所以这位工程师才在21IC 说出来!
链接在这里:
https://bbs.21ic.com/viewthread.php?tid=244950&extra=&highlight=%E5%AF%84%E7%94%9F%E4%BA%8C%E6%9E%81%E7%AE%A1&page=1

网友D:
楼上
如果寄生二极管不可靠的话,那MOS管也不可靠了。寄生二极管有问题,那就是MOS有问题了。如果你不信赖这个寄生二极管,那你就不要用MOS管了。

1)转换中的功耗微不足道!
那是你的认为而已,对电池供电中,这点转换中的功耗就是一个大功功耗。
2)寄生二极管的压降并不比ES3BB大,你可以去对比DATASHEET
ES3BB不是肖特基二极管,如果实际产品是用这种二极管的话,那大可不必加。这个二极管本来就只有转换中的导通一下,其它时间并不导通,这一瞬间只要电流够任何二极管都不会有问题,包括MOS管中的寄生二极管。
3)寄生二极管可不可靠不是讨论出来的,这是一个本质问题。这个问题就和“MOS管可不可靠”一样。再可靠的器件在应用中都会有问题都会出现损坏。很多人会说这是元件不可靠,只有少数人会去探究内在的原因。

网友F:
楼上
“1)转换中的功耗微不足道!
那是你的认为而已,对电池供电中,这点转换中的功耗就是一个大功功耗。”

如何减小功耗?大多数情况下甚至一点功耗减小/提高效率 都没有!
1)后端如果是LDO根本就不会提高效率!
2)转换的过程是很短的,算1S吧(大多数情况甚至是100mS就能完成转换,然后就靠MOS管导通),
这个时间里所谓的减小功耗有多少?Ix0.5Vx1S,后端是DC-DC供电大约就延长1/8S(单节锂电)的时间,
如果后端是LDO节省出的电压降也就都被LDO消耗了。

网友D:
没必要去讨论提高这么点效率有没必要
因为我们对别人设计的初衷并不了解

楼主:
那该图中左侧充电部分两个mos管对接是什么作用?

网友D:
防止电池通过MOS管内部的寄生二极管倒灌回去

网友G:
Q14B是耗尽p沟道管子,SDC_IN为高时几乎不导通,为底时就导通的厉害,电池切换后,最终电流通过Q14B流过!

网友:
是一个肖特二极管,不是稳压二极管,你搞错了

网友:
【8楼】说的对好野。

网友H:
:sleepy:就是提高开关速度,还有续流的作用,防止关闭电源时反向击穿

网友I:
肖特基二极管是用来提高三极管导通速度滴。数电里面有例子

网友J:
这个是电源电路吗

网友:
用到了看下子,再顶一下吧

楼主:
这里的电阻PR146是什么作用?PQ14A是P沟道耗尽型的,这里到底哪端是s极?

网友K:
肖特二极管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稳压二极管,别听四楼瞎忽悠,做这行的女子不多见啊
引用 网友C:

齐纳二极管才是我们平时说的稳压二极管,别听六楼瞎忽悠,做这行的女子不多见啊

网友L(2011-11-07):
请问上面的PQ16A和PQ16B有什么作用?谢谢!

网友M:
DS并联的是一个识别二极管,使用者可根据二极管的方向来判断场效应管是N沟道还是P沟道,以达到正确使用的目的。

网友N(2012-02-18):
反向电流小的3A肖特基有什么型号?

网友O:
用来吸收反向电压尖峰的

网友O:
19楼解释的不错,刚刚才看到图片

网友N:
LZ现在用的是什么二极管?还是这个型号吗?

网友P(2012-07-25):
回复 网友B:
很详细

网友Q:
比较倾向于防止转换过程中大电流搞挂MOS体二极管的作用

网友R(2012-11-17):
什么作用??看看吧

网友S(2014-02-12):
引用 网友C:
肖特二极管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稳压二极管,别听四楼瞎忽悠,做这行的女子不多见啊 ...

:o稳压二极管又名齐纳二极管--Zener Diod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