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ortex-M0技术交流]
想请教2个定时器的(库函数)

楼主(2011-10-04):
DrvTIMER_Open(E_TMR0,120000,E_PERIODIC_MODE);
DrvTIMER_SetTimerEvent(E_TMR0,5000,(TIMER_CALLBACK) Timer0_Callback,0);

我的理解是每秒有12000次触发  每5000次触发进入中断函数呢。
那究竟硬件上MO51是咋实现的。我用keil调试没看出蹊跷。第一次触发IE都已经置1了,居然没进入。即使触发达到数目,单步调试也没进入。但用RUN全速调试就能进入,奇怪了

楼主:
咋就没人指点下呢,

网友A:
首先,单步调试很难看出的,你在中断函数里面利用断点试试, 把5000这个数先改为5,然后再改为10,或者两次bug的时间相差大点,你就会发现进入中断的时间是有差距的。这个5000的数就是代表中断5000次才分配中断函数的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抽空解答    那么这2个库函数的意思我没理解错咯
疑问就在硬件上是怎么实现出来的   有哪个使能位影响呢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