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yclone 4配置问题

楼主(2011-10-04):
现在用cyclone 4的FPGA  EP4CE6F17C8,配置MSEL0=1,MSEL1=0,MSEL2=0,使用AS配置模式,但是上电以后DCLK没有配置时钟输出(没有配置时序输出)。换成JTAG配置,不能配置,但把MSEL0改为0就可以使用JTAG配置,配置后的FPGA所有逻辑功能正常。现在有几点不明白,请高手解答:
1.资料上说JTAG模式对MSEL的电平没有限制,但是我测试必须要接地。
2,AS 模式为什么不可以(电压,信号都检查过很多遍,没问题。我以前的cyclone 2在AS模式配置时,一上电FPGA就输出配置时序,读取外部FLAH的数据)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表贴c4的中心热焊盘衬底要接地,其他的就不知道了

网友B:
您好,请问cyclone中lcell的延时是多少?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低级错误。MESL0,MESL1,MESL2电平接错了。看到DATASHEET的CYCLONE 4 GX系列的配置电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