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弱的问一句关于PCB软件的问题

楼主(2011-10-04):
好像很多人喜欢PADS或者candence的,好像更偏向于candence,然后把Altium扁的一文不值;但是自己初步学习了这三个软件,使用最多的好像是AD了,感觉操作方面还是AD更方便一些啊,什么原因将AD打死啊?就是因为很多初学者都在学,不是只有象牙塔的人使用的原因吗?

网友A:
当你用了candence就知道ad了,AD因为在学校就用所以大家接触画板软件大多数是AD,而candence没有从大学生抓起,而且candence教学有难度,只有几家重点大学才开他的课程,candence是一个大型适合高端PCB布线的软件。

楼主:
我试过一阵子candence啊,就是感觉命令行操作听不友好的,没有其他感觉了
教学有什么难度吗?都是那点东西

网友B:
当你做到几千pin或以上与规则要求很细时,就会感觉软件的作用。

楼主:
额,那就是Candence的优势是在功能上了,或许它稍微放点精力在软件操作上,它的优势就更明显了;总感觉AD的右键移动图纸是不舍放弃他的原因,PADS或者Candence使用滚轮在定位上总是不给力

网友C:
能感觉AD好的,都是只画低密度双面板的。

楼主:
哦,的确,我还停留在画双面板的层次,那就等以后工作了有机会画高速高密度板的时候再学吧。目前先把AD用好:lol

网友D:
钢笔可以写正楷书法,中性笔只能写字——但中性笔大行其道。

楼主:
谢谢dqyubsh,再恰当的时候阿呆一定会转手Candence的,你说的非常有道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