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8b20 读出的值不对,结果不是全为1的情况

楼主(2011-10-04):
Ds18b20 读出的值不对,结果不是全为1的情况  温度值高字节为0000 1100
我已经更换过一个器件了,不知道哪位大哥有这经验?谢谢!

网友A:
先确认器件连线正确,然后注意时序,初始化要正确,务必看懂器件手册。

网友B:
应该是时序错误。。 建议贴原理图,贴代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