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与GSM TC35通信失败,请大神指导,非常感谢!

楼主(2011-10-04):
我用msp430f149控制GSM模块TC35收短信。程序如下(非常简单,我只发送了AT指令,想收到OK,GSM模块在收到AT后有回应,则由P2控制的LED发光。):
#include  <msp430x14x.h>
#include  "BoardConfig.h"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uchar i_receive,TC35_RE[80],TC35_MAX,i_TC35_RECE;
void delay(uint i)
{
  uint i_delay,j_delay;
  for(i_delay=0;i_delay<i;i_delay++)
  {
      for(j_delay=0;j_delay<100;j_delay++)
              {;}
  }
}
void send_uart( uchar ch)
  {
    while (UTXIFG0==0);//如果UTXIFG0 为0 就卡在这里
    TXBUF0=ch;//一旦把字符发送给发送缓存,UTXIFG0 会自动被置成0
  }
void AT_TEST()
{
  send_uart('A');

  send_uart('T');

  send_uart(0X0D);

  send_uart(0x0A);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void)
{
  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看门狗

    P3SEL |= 0x30;        // 选择P3.4 和P3.5 做UART 通信端口
    P3DIR |= BIT4;
    ME1 |= UTXE0 + URXE0; // 使能USART0  的发送和接受
    UCTL0 |= CHAR;        // 选择8 位字符
    UTCTL0 |= SSEL0;      // UCLK = ACLK
    UBR00 = 0x03;         // 波特率9600
    UBR10 = 0x00;        //
    UMCTL0 = 0x4A;      // Modulation
    UCTL0 &= ~SWRST;    // 初始化UART 状态机
    IE1 |= URXIE0;  // 使能USART0 的接收中断,也即一旦有数据出现在串口上,就会产生中断

    delay(1000);

    P2OUT=0XFF;
    P2DIR=0XFF;

    _EINT(); //打开全局中断

    TC35_MAX=0;

    AT_TEST();

    while(1)
    {

       if(TC35_MAX>0)
         P2OUT=0XF0;
    }
}
#pragma vector = UART0RX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UART0_RXISR(void)
{

        i_receive=RXBUF0;//一旦你从缓存中读取数据,URXIFG0 会自动置0
        TC35_RE[i_TC35_RECE]=i_receive;
          i_TC35_RECE=i_TC35_RECE+1;
             if(i_TC35_RECE>TC35_MAX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TC35_MAX=i_TC35_RECE;//TC35_MAX 最后就是回应信息的长度
                }

}

我在计算机上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GSM模块是没问题的。我把AT命令发给GSM模块,然后记录下它的返回信息。并且用其他手机发短信到GSM模块上的卡,其返回信息也没问题!!

我又把单片机的串口与电脑相连,发现单片机的串口可以正常工作。我发送给单片机一个数据,它能够通过串口再发到电脑上。

但是,当我把单片机和GSM模块连接在一起使用的时候,就是不行……没有反应……。
我单片机和GSM都是通过232通信的。

就这部分,至少苦思冥想十几个小时了,,依然没有任何进展……求高手帮忙分析下是为什么呢。。非常感谢

如果可以的话,加我QQ584030790或邮箱584030790@qq.com联系,非常感谢!!

楼主:
顶起,心很着急,求高手指点一二。

网友A:
如果用PC的串口可以监看到命令而模块没有反应,应先确认模块是否已经正常启动,模块启动正常还没有反应只有两个可能:1、AT指令后面没有跟回车及换行符;2、硬件连线错误,Modem类连线是T-T、R-R,有些模块还需要连接RTS、CTS等,具体见模块的手册。

楼主:
谢谢这位大牛!通过监视单片机的串口,发现得到的指令为5|EkAT,单片机复位,重新发送,再监视,发现指令为pRK[IjrH`AT。怀疑发送的第一条指令可能会有问题。于是连续发两条AT指令,这回第一条指令的监听结果是K&E0AT,然而第二条指令是正常的AT,请问大牛这个是怎么回事?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?
回复 网友A:
[url=http://[b]

楼主:
继续顶起,即便是在while循环中不断发送AT指令,GSM也没有反应。。。。。我的串口线确定没有问题,原理图看过好几遍了。

网友B:
你的TC35通讯口加上拉电阻了吗?
记得加上拉电阻很重要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买的现成的模块,TC35和电脑连接,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AT,很快就返回OK,TC35模块应该没有问题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没试过你怎么知道那

网友C:
可以先用串口助手试一下AT指令,

网友D:
单片机的串口输出到电脑上监听下,看输出正确没

楼主:
谢谢这位大牛!通过监视单片机的串口,发现得到的指令为5|EkAT,单片机复位,重新发送,再监视,发现指令为pRK[IjrH`AT。怀疑发送的第一条指令可能会有问题。于是连续发两条AT指令,这回第一条指令的监听结果是K&E0AT,然而第二条指令是正常的AT,请问大牛这个是怎么回事?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谢谢这位大牛!通过监视单片机的串口,发现得到的指令为5|EkAT,单片机复位,重新发送,再监视,发现指令为pRK[IjrH`AT。怀疑发送的第一条指令可能会有问题。于是连续发两条AT指令,这回第一条指令的监听结果是K&E0AT,然而第二条指令是正常的AT,请问大牛这个是怎么回事?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?

网友E:
模块上电后,默认是自动检测串口速率的,这个时候,你得发送至少一条AT指令去让模块检测到你的串口速率设置。之后,就正常了。。

网友E:
 所以,模块上电后的第一条AT指令,一般都要忽略,除非你之前设置了模块,关闭了自动速度检测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谢谢大牛!我已经这么做了,写了数条AT指令,甚至在while循环里面写AT指令,结果还是毫无反应。。。。。网搜了好几遍,各大论坛都下载过资料,结果搞了两天,发现都不能解决我这个问题。。。。。比较郁闷。

网友F:
上电后,你先发了一段时间的乱码。
然后TC35自适应波特率出问题了。

你先看看设置为固定波特率,看看有没有问题。
at回车换行你发两遍看看。

确认你收发是不是接反了。 电脑的发接单片机的收;电脑的发接模块的收; 单片机的收接模块的发;分别测试看看。
都是RS232电平还是TTL电平?

网友G:
GSM模块与PC通讯正常,说明指令没有问题,需要去检查单片机发出的数据是否完全符合协议(AT指令),还需要去看GSM模块对数据发送有没有特殊要求,比如时序方面,一般数据发送正确,GSM模块没有问题,是肯定能通讯成功的。

网友G:
还有电平是否符合,TTL还是232串口?

网友A:
5|EkAT是什么意思?AT应该是ASCII码

网友H:
void send_uart( uchar ch)
  {
      //while (UTXIFG0==0);//如果UTXIFG0 为0 就卡在这里
    //TXBUF0=ch;//一旦把字符发送给发送缓存,UTXIFG0 会自动被置成0
     UTXIFG0 = 0;
     TXBUF0  = ch;
     while (!UTXIFG0);
     UTXIFG0 = 0;
   }

楼主:
就是说,我发送的第一条指令出现了乱码,如果发送两条指令,那么第一条出现乱码,第二条没有问题。您说这个是怎么回事?这个乱码会不会造成TC35模块对我的波特率造成误判进而再也不识别我的指令?
20# chunyang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恩,发送ASCII码我知道,只是我发送的指令出现了乱码,如果发送两条或者多条指令,那么第一条出现乱码,其他指令正常,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?此外,有没有可能我的乱码造成TC35模块对我的波特率自适应出现问题,导致再也不接受我的指令?

楼主:
谢谢! 19# zhao321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单片机和模块用232串口相连。

网友H:
void AT_TEST()
{
  send_uart('A');

  send_uart('T');

  send_uart(0X0D);   //回车符

  //send_uart(0x0A);//换行符可以不要。AT命令后跟回车符0x0D就可以了

}

网友H:
另外再检查一下,串行通信数据格式设置与TC35的是否一致。

网友F:
关于乱码,基本是软件问题。 比如管脚乱发了一段,非控状态。
其次是电平匹配问题,比如IO高电平驱动能力不够,弱驱动的时候(没有配置好,不发送的时候),1不是1,会随外界干扰变为0,常见的外部干扰比如隔壁管脚。
再次,还有很多原因。

鉴于你的只是第一次会有乱码,且乱码不是以回车结尾,你后面的AT回车加上前面的乱码,这行命令是错的。 如果你要解决应该也很简单。找到原因就可以了。
如果要规避的话,上电先发送两个AT回车换行,延时一秒,清空Rx缓冲,再进行后面的操作。
模块先和电脑通讯的情况下,配置为固定波特率,模式,并保存。

网友F:
单片机和MC35的上拉电阻都是多少? 拉到了什么电平?
上电后到第一个AT的时间是多少?
软件从初始化到Test函数之间,用示波器看发送脚,有无波形?是否有非软件控制状态或者乱状态?
。。。。。。
可怀疑的地方非常多,但是应该都是简单的问题。印象里面MC35是3V的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谢谢大牛!一看您的回答就是耐心的看完了以上所有的帖子,对您的能力和热心我表示敬意和感激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居然针对我的代码提出修改意见,您的耐心我非常感激。啥也不说了,您是牛人加好人,谢谢您!

楼主:
问题解决!
将gsm模块与计算机连接
然后通过AT指令把回显关了,把波特率固定为某指,如9600。
而且不能忘记保存。
主程序的串口初始化中要把波特率设为GSM模块中已经固定好了的波特率。

希望这一解决办法对后来者有所帮助。

上述解决方案除了回显之外是我自己想到的,其余的想法来源于linqing171这位大牛,最高分给你了。
对于其他的热心牛人,我也一一给予了评分,由于第一次发问,有些规矩不太懂,如有不当之处,各位多多海涵。下次一定送更多的分!话说你们要在我身边我马上就请客喝酒吃饭乐呵乐呵了!

啥也不说了,这里各路大神,而且非常热心,愿意拿出时间看我的问题并且码字解答。特别特别的感激。

网友E:
  噢!天。。 原来拿分要靠水贴。。以后不给分就不回答问题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