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UC100可以在RAM中,进行仿真中断调试?

楼主(2011-10-05):
NUC100可以在RAM中,进行仿真中断调试?

还是根本就不能在RAM仿真中断。哪位给指点个方法,3Q。

楼主:
没人用到在RAM中仿真中断?

网友A:
可以,请用Keil, 按照如下步骤进行:

1. 安装Nu-Link for Keil的驱动
2. 修改下您的原有项目中的 startup_NUC1xx.s 文件,
   找到__user_initial_stackheap, 在后面加入4行汇编代码。
   然后,您就可以像旧的在ROM中调试的程序一样,调试RAM的程序了。

               IMPORT  __use_two_region_memory
                EXPORT 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
__user_initial_stackheap

                ;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; 以下四行代码,为支持RAM调试,要加入的代码
                LDR                R0, =0x100
                MOVS        R2, #0
                PUSH        {LR}
                BL                SH_DoCommand
                ;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            LDR     R0, =  Heap_Mem
                LDR     R1, = (Stack_Mem + Stack_Size)
                LDR     R2, = (Heap_Mem +  Heap_Size)
                LDR     R3, = Stack_Mem
其实RAM中调试本来就可以的,唯一的问题,在于程序在运行到main之前,
会将程序本身从ROM复制到RAM, 这就导致了原先在RAM中的断点无效,
然后程序无法在main停住。表现给用户看,就是“无法在RAM调试”的假象。

   加入以上4行代码,会协作Nu-Link/Keil重置下断点,
于是调试就没问题了。

参考:http://blog.chinaunix.net/space. ... do=blog&id=2709

网友B:
可以,用版主的方法试试

网友C:
加了这4行代码编译出错, 换成SH_startup_NUC1xx.s 文件编译通过了,中断还是不行. 是否能提供一个实例. 谢谢!

网友D:
去三楼大侠给的博客网址看看

网友E:
貌似很多人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

网友F:
可以在RAM中进行仿真中断调试

网友G:
试过了,可以调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