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8S管脚如何重映射?

楼主(2011-10-05):
芯片:STM8S103

PD2管脚的模拟输入[AIN3],要怎么样做才能重映射进来使用.

!!!

楼主:
已解决.

IAR进入SWIM模式,有个St-Link选项,把ARF2右键激活.

网友A(2015-01-26):
你好,请问这个STM8S 的PD2,的AD功能怎么使用,总不对啊,,急用,,

网友B(2015-07-26):
引用 楼主:
已解决.

IAR进入SWIM模式,有个St-Link选项,把ARF2右键激活.

您好,想请教下,stm8的AFR0-7的服用功能对应的具体的哪个管脚与哪个外设的对应关系,在哪里可以找到啊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经验,以前我也不会这个修改配置

网友C:
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,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啊。。。

网友D:
stm8的AFR0-7的服用功能对应的具体的哪个管脚与哪个外设的对应关系

网友E:
看数据手册那里的 引脚描述,有一栏写着“映射后的备选功能”
例如第19栏那里写着 PD2[AIN3], 对应的最后那里写着 “模拟输入3[AFR2] “
AFR2就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