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IC30F的单片机的UART/RS485编程问题

楼主(2011-10-05):
dsPIC30F的单片机的UART/RS485编程问题

各位朋友:

我用的是dsPIC30F的单片机,30F5013,通过UART1节485芯片通信,现在每当PIC单片机程序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,我的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就会收到2个同样的字节,送出一串就会收到两串字符,请问哪位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,是485的线的终端匹配电阻的关系吗?

谢谢指点!

网友A:
这估计是软件的问题。

可以重点检查发送缓冲的数据送入的操作

楼主:
谢谢朋友的指点啊,非常感谢,

发送缓冲的数据送入的操作该怎么去操作啊,我看给出的例子里面也是简单的一句话,能否再详细点,感谢!

网友B:
30系列的发送、接收缓冲有4个字节的先进先出缓冲器,你如果一下子丢4个字节进去,它会逐个发送,估计你程序上有一些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