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动态加载#include xxx.h 文件?

楼主(2011-10-05):
请问如何能够在程序应用中切换#include 1.h #include 2.h文件?
即在条件1下加载#include 1.h;
即在条件2下加载#include 2.h;
条件在程序运行中改变。

楼主:

请问如何能够在程序应用中切换#include 1.h #include 2.h文件?
即在条件1下加载#include 1.h;
即在条件2下加载#include 2.h;
条件在程序运行中改变。

网友A:
在运行时肯定没法处理头文件了。
你应该建立2个.C文件,文件里有不同的函数名。然后运行时根据条件调用对应子程序。
这个懒偷不得。

网友B:
楼主的要求无法实现。
选择加载只能在编译时预处理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