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电源滤波

楼主(2011-10-05):
我想给双21V电源做滤波,手头只有25V10000UF和50V4700UF的,我想把两个电容并联使用,我想先用耐压高的把峰值降下来,耐压底的那个是不是就不烧了?请高手指点谢谢

网友A:
两个电容并联使用,合成的电容耐压值为两个电容中耐压较低的那个。
没有“先用耐压高的把峰值降下来”这回事。

楼主:
那一个接前面一个接后面,中间串个电感行不?我是菜鸟请麻烦指点

网友A:
3楼:
“一个接前面一个接后面,中间串个电感”
这样当然可以。这样的接法,叫pai式滤波,亦称电容输入复式滤波。

网友B:
没用的
轻载后峰值电压多少就是多少,加几级都不会把峰值电压降下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