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把数据转为可用的数字信号?C7Y68013

楼主(2011-10-05):
各位前辈,我们在开发一个CPLD+C7Y68013的图像采集项目,前面的时序和数据传输已经结束,测试正常,接下来在做68013数据转化时出现问题(之前没做过类似的USB传输方案,都是拿现成的SDK),不知道如何转数据,如何写这个USB的SDK,请各位前辈指点迷津!

QQ30809213

网友A:
问题太大了,不确定你要什么。

估计还是摄像头吧。前端应该和68013一起设计,哪有先搞摄像头,弄完再考虑68013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