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erilog实例化与函数调用!

楼主(2011-10-05):
请问一下,在verilog里实例化和函数调用有什么区别,比如同一段代码,如果做成一个模块我实例化10次的话是不是就是在综合后的电路中产生10个电路??而函数调用的话是只综合出一个电路实体。

网友A:
嗯,实例化多少就是多少

网友A:
函数调用主要用于行为级描述吧

网友B:
1# 274643473 肯定是10份相同的电路,只不过,如果选用的硬件速度足够快,可以Pipeline使用高速硬件。但是这个需要10倍的时钟速率。需平衡考虑。

网友B:
函数调用主要用于行为级描述吧
引用 网友A:

我就喜欢你简单的,没有毛病的回答。哈哈

网友A:
:lol
没办法,只会这么点

网友C:
相当于是复制10个同样的电路

网友B:
:L我已经回答过了。

网友A:
这样更肯定:D

网友D:
呵呵有点意思

网友D:
赞一下版主 很敬业

网友A:
我也很敬业: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