含过零光耦怎么用?

楼主(2011-10-05):
MOC3083在MOC3023基础上加了个过零电路,请问能否用MOC3083替代MOC3023?MOC3083加过零有何用途?请各位帮忙解释下。

网友A:
一般不能互相代替。
光耦加过零电路,目的是交流过零时才被触发,即使光耦一次在过零之前已经存在足够使二次导通的电流。
这样设计,目的是使光耦所控制的晶闸管在交流过零时才被触发导通,用于控制交流的周期数,以控制用电设备的功率,或者控制用电设备的开和关。

楼主:
很感谢MAYCHANG,那MOC3083不能用来晶闸管斩波,只能用来控制周期数,是这样吗?

网友A:
3楼:
是。
斩波应该用MOC3023这类随机触发的光耦。

网友B:
不明白随机触发,如果不过零时关断或打开是不是容易打坏后面可控硅,不清楚它是怎么原理,希望借贵地张老师给解惑一下。

网友C:
过零触发光耦就是有效驱动后,后级只有等交流过零来临后才有效,普通光耦则是给出有效驱动,后级立刻导通。对于可控硅调相,必须使用普通光耦,楼上所言显然没有弄清二者的区别。

网友:
好东西啊  继续努力啊

网友B:
我以前就是用可控硅控制交流电机,随机打开/关闭时,有时就会弄坏可控硅,不清楚春阳兄和我说的是不是一回事。改成过零打开/关闭后基本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。不清楚怎么个随机,这里面有什么说法。

网友C:
过零触发时的冲击最小。

网友D(2012-03-01):
请问春阳兄:电机是感性负载,电压和电流间有90°的相位差,当电压过零时,电流正处于峰值,这时过零触发光耦导通可控硅,可控硅的电流最大,dI/dt也最大,容易烧毁可控硅,所以对于感性负载,光耦不适合用过零触发光耦,是这样吗?

网友C:
对于强感性负载,要采用电流过零触发。

网友E(2012-07-27):
请教一下MOC3083和MOC3081除了启动电流不一样外还有什么区别吗?感觉MOC3083比MOC3081更好啊,但是为什么有些产品选择MOC3081呢?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