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20转3.3v 500ma, 无变压器. 体积最小, 高度15mm内.

楼主(2011-10-05):
做出来了.

高度15mm内, 隔离方案. 带变压器. ep13变压器.

网友A:
220V输入,不要变压器,你如何隔离市电与输出端?
即使不需要隔离,输出输入电压之比这么大,不用变压器,很困难。

网友B:
是开关的吧,那也需要高频隔离变压器的,可以考虑用TNY253

网友C:
随便找个手机充电器改下就好啦

网友D:
手机充电器有变压器,也不止15mm高

楼主:
找到了. 带一个超小的变压器

网友E:
非隔离的可以考虑用安森美的NCP101X系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