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H375 程序问题!

楼主(2011-10-05):
#define CH375_CMD_PORT_ADDR  0xfeff /* CH375命令端口的I/O地址 */
#define CH375_DAT_PORT_ADDR  0xfcff /* CH375数据端口的I/O地址 */
这种定义是怎么用的??? 如果我CH375不是接在P0和P2口 而是在P1和P3口,地址又怎么算???
还有这个:
第一次见
#ifdef __C51__
#pragma NOAREGS
#endif

求高手解释啊!!!!!!

楼主:
还有这个!……
CMD_PARAM_I mCmdParam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命令参数 */

UINT8XV CH375_CMD_PORT   at   CH375_CMD_PORT_ADDR;        /* CH375命令端口的I/O地址 */
UINT8XV CH375_DAT_PORT   at   CH375_DAT_PORT_ADDR;        /* CH375数据端口的I/O地址 */

at 是什么关键字?

网友A:
如果我CH375不是接在P0和P2口 而是在P1和P3口,地址又怎么算???
这个就需要模拟出8080时序,地址还是照样写,8位8位的写进去。

网友B:
总线口与非总线口都是有Demo定义的,仔细看看官方的样板程序说明能解决问题。
CH375的驱动是PC编程人员编写的,带有一些电脑编程人员的做法在里面,看起来是不太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