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UCK电路电感量的计算

楼主(2011-10-05):
BUCK电路电感量是肿么计算的?
假设输入是9V-16VDC,输出是5VDC,1A,频率50KHZ(以上数据值是我个人瞎取的)
在计算电感量的时候是按照哪种工作模式设计?

网友A:
Buck电路绝大多数工作于电流连续模式,滤波电感量应该以最大输入电压和最小负载电流情况来计算。

楼主:
TO 2L
    我在网上看到的计算公式有这么三种:
1:L=(VIN-VOUT)*TON/(2*Ii)
2:L=(VIN-VOUT)*TON/Ii
3:L=(VIN-VOUT)*TON/(2*K*Io)

     以上参数:VIN输入电压,VOUT输出电压,TON开启时间。Ii纹波电流,Io输出电流,K纹波系数。
   第一个和第三个公式是一样的。但是第一个跟第二个差别有2倍。而且我也看见过第二个公式在一些芯片的应用文档中使用。不知道怎么去理解?

网友A:
别简单地背诵或者套用公式,尤其是网上或者某些**里面使用的公式。
要知其然,并且知其所以然。
建议看看该电感最小值的条件和推导过程,例如《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》,第一篇,第二章,第二节。此书在技术交流版面,老tyw发的“新年大书包”里面可以找到。

楼主:
按照定来来说  VL=L*dil/dt (dil为电感电流)   推出:VL=L*Ii/TON =VIN-VOUT

按照这个公式推出来,明显是我上面说的3个公式中的第二个么。

楼主:
饿。。。。这书貌似下不了。下载速度都是一直都是0KB啊

网友B:
L=(Vin-Vout)*Vout/Vin*f*Ii

网友B:
Ton=Vout/Vin*f

网友C(2019-09-06):
引用 网友A:
别简单地背诵或者套用公式,尤其是网上或者某些**里面使用的公式。
要知其然,并且知其所以然。
建议看看 ...

在哪里可以买到,我QQ42126285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