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erilog 可综合问题

楼主(2011-10-05):
各位大侠,
小弟刚把VERILOG语法学习完,写了几个小程序练手。看到教材里有可综合和不可综合,查了很多资料,但还是不是很明白两者的差别。
    可综合是指能烧到FPGA里面的?不可综合不能用?教材里也没详细说,很是郁闷。
求教!!!
  十分感谢。

网友A:
可综合表示经过综合工具综合后,能够映射到FPGA硬件中
不可综合就是综合工具无法识别,不能够将其映射到FPGA硬件中,通常用于仿真使用

楼主:
十分感谢楼上。
楼上几句话甚过我翻很多书。十分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