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 pic单片机C代码转ASM问题,

楼主(2011-10-05):
我用C写了个程序,因中断速度达不到我的要求,想转成ASM后,自己修改中断向量处的代码,我现在用的是PICC 9.6和MPLAB IDE v8.10,请高手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中断现场保护是C编译器自己做的,一般来说这段代码用汇编也就如此,这部分需要该的话要查查C的用户手册如何弄。其余的使用C嵌入汇编块即可:
#asm
.....
汇编代码
.....
#endasm

网友B:
跑下题,
好像PIC16的中断性能确实不乍样,
怎么评估中断占用情况和判断中断堵塞啊??

楼主:
谢谢呀,问题解决了,从C转ASM基本上跑不起来,主要是本人水平有限, 现在主要是简化中断程序,
没其他办法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