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圈圈教你玩USB] 请大家指点,usb HID触摸屏在Android系统下的如何应用?

楼主(2011-10-05):
将usb HID 触摸屏枚举成usb HID 鼠标(把相对坐标修改成绝对坐标),这样就可以在windows Xp下实现单点触摸了;但是用同样的方法在Android系统下却不可以,请教大家指点,迷茫了大半个月了,多谢了。

楼主:
没人支招:Q 自己顶顶

网友A:
不懂,帮你顶顶。

楼主(2011-11-05):
问题解决了

网友B(2014-03-01):
引用 楼主:
没人支招 自己顶顶

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请求大哥指点指点

网友C(2014-07-03):
引用 楼主:
问题解决了

huaziforever,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,能告诉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吗? 万分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huaziforever,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,能告诉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吗? 万分感谢! ...

Android系统是可以任意裁剪的,很多厂家会把HID的部分裁剪掉(或者是没有见HID模块Enable),如果这样用HID免驱动方式是没法实现触摸的,必须写一个驱动编译到内核里才可以。所以保险的办法是写驱动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Android系统是可以任意裁剪的,很多厂家会把HID的部分裁剪掉(或者是没有见HID模块Enable),如果这样用HID ...

噢,但是如果“自己写的驱动”能编译到内核里,那自己不就是定制系统的那个人吗? 我是想在最终的android产品上增加这个功能的。我现在想写一个app,读USB HID的信息,然后发送mouse event到终端上,但似乎这个需要root权限,哎。。。。

网友(2018-06-09):
你好,请问Linux下usb-hid触摸屏冲突如何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