木有米,但有热情,弄了个玩具级别的小车,请各位多多指点

楼主(2011-10-05):
整车构架,全万能版搭钩,用的是以前烂玩具留下的轮子,目前没有电尺盒子,所以还没有不知MCU位置,板上的是自己搭的H桥,自己用实验班做过,完全可以可以驱动.板底用来固定H桥的"铆钉",易拆卸.固定电机|轮子.车头灯.两颗白光LED背面万向轮,以前旧收录机拆下的导带轮

网友A:
要是我有楼主那俩电机就好了:lol

网友B:
呵呵,好家伙,竟然用三极管搭H桥驱动。DIY的能力果然强悍。洞洞板还有这么好用的地方,减少了不少成本啊!虽然是初级小车,结构简单,不过期待以后做样子更漂亮,性能更好的车哦!

网友C:
呵呵,LZ米多多也,俺也对LZ两电机眼搀~~~

楼主:
嗯,整车最贵的就是两电机了,花了二十四块买到九新的

网友D:
谁给介绍介绍电机的选择呗?我也想搞俩玩玩,但是不知道该买哪种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