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关于TPS54550电源芯片

楼主(2011-10-05):
我使用tps54550电源芯片产生 3.3V电压。芯片PH端输出的波形正确,可是经过滤波后,输出电压很低只有0.005V。我按照datasheet使用6.8uH和100uF电容做滤波。各位大侠帮帮忙吧...

网友A:
首先你看下你电路连接是否正确,是不是接地了.一般按照数据手册连接不会出现那现象,再好好琢磨下,你那几个滤波电容也不会导致电压衰减那么大.

网友B:
按照推荐电路来一下

网友C:
对啊,先按推荐电路来作一下,如果对,再慢慢查自己的设计问题

网友D:
估计是设计方面的问题

网友E:
可以的话希望能提供Ph以及芯片驱动波形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