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超声波接收电路

楼主(2011-10-05):
  各位大虾,我搭建的一个超声波接收电路为什么LM833第一级没有信号输出,用万用表交流档测得声波探头有0.02V左右,经过一高通滤波器(1000P电容,10K电阻)加到运放上反相输入上,放大倍数设置为100,5V单电源供电。
  OK,无信号输出,麻烦高手回解

楼主:
为什么没人回答,救命!

网友A:
反相放大单电源供电,能出负压吗?
另外,LM833也不是单电源运放,输入端到不了那么低的输入。

网友B:
在输入前加一级三极管预放大试试

网友C:
图不全,看不清楚不好说。
有一点,接收电路的输入阻抗偏低了。改用普通的同相放大器吧。另外,加一个低通,滤除高频噪声,更好的的带通。

网友D:
怎么来下载相关资料,积分是如何获取的?

网友E:
一般万用表测不了超声信号,最好用mv表或示波器测输入,确定有输入,再查

网友F:
楼主直接自己搭建,厉害

网友G:
反接电路

网友C:
商讨: LZ选的换能器接收阻抗,在反谐振点处接收灵敏度最高,此时阻抗应该很大.用10k输入阻抗的放大器是否不太妥当.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关注,我是超级的菜哈,本电路是按书上实例搭建的。
  6楼大哥说,输入阻抗低了,如果不用同相输入的话,还是用反相输入,本电路怎么提高输入阻抗。
  LM833不能单电源供电吗
  谢谢8楼,本人是业余爱好,现在没有毫伏表和示波器,不过不久打算入手一个示波器
  回答11楼,基准电压是有的,同相经测量,输入的是Vcc/2电压。
  还有,我把R7换成100K也不行,倒是有一次换成10k时,测得输出略大约输入。
  我用的都是那种普通的贴片电阻,电容。是不是它们的种类没有选对,比如滤波电容用哪种好,耦合电容哪种好。

楼主:
自己先顶一下

网友A:
上完整的电路

楼主:
还有,不是电源电源太低了

网友H:
LZ,方向放大器必须考虑信号源的阻抗。

自己去分析下他的放大倍数先,不要无条件的套用书上的理**式

楼主:
LZ,方向放大器必须考虑信号源的阻抗。

自己去分析下他的放大倍数先,不要无条件的套用书上的理**式
引用 网友H:

LM833的资料上显示,放大100倍也行呀。

楼主:
LZ,方向放大器必须考虑信号源的阻抗。

自己去分析下他的放大倍数先,不要无条件的套用书上的理**式
引用 网友H:

请教,这个电路怎么才能阻抗匹配好

网友C:
用场效应管,或用NPN做成射极跟随做第一级,提高输入阻抗.用同相运放时最好增加限幅保护运放.

网友I:
感觉5V单电源给反向放大器供电不对吧 建议你研究一下这个

楼主:
用场效应管,或用NPN做成射极跟随做第一级,提高输入阻抗.用同相运放时最好增加限幅保护运放.
引用 网友C:

还是不怎么明白,能不能具体点,能帖个图吗

楼主:
自己再顶一下

网友J:
考虑放大器的偏置电压!放大100倍在单电源供电的情况下自己就满了没准!

楼主:
考虑放大器的偏置电压!放大100倍在单电源供电的情况下自己就满了没准!
引用 网友J:

24楼大哥,什么偏置电压哟

网友K:
1.探头有没可能正负极搞反了?超声波探头是有极性的。
2.有可能是回波太弱了,即使放大一百倍也很小。通常情况下回波的幅值为mV级或者是uV级别的。可以用信号发生器产生1VPP的正弦波来测试放大电路,频率设定为探头的共振频率,这样可以排除运放电路部分的问题。
3.超声波电路的产生部分在那里啊?频率是多少?
FYI.

网友L:
顶一下26的楼的,方法很普实
先看哈超声波激励电路是否正确
貌似超声是双极性的电路.

楼主(2011-11-06):
经过这段时间改正,现在833用双电源供电,能收到信号。但是好像干扰很大,不知道哪里来的。上个图给大家分析分析看

楼主:
各位大哥,我等了半天了,谁给点意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