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玩过GPS的进入!!

楼主(2011-10-05):
1、一般的GPS数据刷新速度一秒一次,不知道有没有刷新速度更高得GPS模块,望推荐一下!
2、NMEA-0183-语句格式是否可以配置,使输出数据的速率更高呢?
3、不知道有没有人玩过这一款Fastrax IT500 GPS Receiver 的?请问,如何配置它的数据更新率?
4、RTCM_SC-104这个协议的作用是什么?
希望,有高人能够指定一二!

网友A:
A1:这个是可以设置的,一般一秒一次就够用了,最高刷新率见模块手册。
A2:不知你什么意思?串口波特率是可以配置的,输出内容也可以设置。
A3:去看模块手册吧。
A4:实现差分GPS,提高定位精度。

楼主:
我现在做的实验是在车上放置一个GPS接收器,然后在道路上固定的几个点的坐标测量速度。
一般的车速比较小是没问题,可是如果,车速过快,例如我车速60KM/h,那么我每秒钟就是16.6M左右,如果GPS一秒钟刷新一次的话,大部分点都测不出来,也就是说我这个点都过了,它还没反应过来。这是我实验已经得出了的结论。所以,数据每秒钟刷新一次行不通
问题:
1、GPS模块的模块的定位率是可以配置,像ITRAX500这一款最高是10Hz,可是问题是我数据输出的协议是NMEA 0183(美国国家海洋电子协会National Marine Electronics Association ),这个协议规定数据一般是一秒钟一次,岂不是有点矛盾。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使数据刷新率更高!

网友B:
可以采用LEA-5H,它为4Hz的GPS模块,我现在经常用的是2Hz,所有参数都可以软件设置。

网友C:
淡定,淡定,

网友D:
我现在做的实验是在车上放置一个GPS接收器,然后在道路上固定的几个点的坐标测量速度。
引用 楼主:

没看明白,你要测车速?NMEA里本来就有啊。

网友E:
顶。

NMEA里的速度是否是每秒的平均值?

请高手推荐一款精度较高的模块。
如在市区能够达到10米以内。

网友A:
想精度较高只能用差分GPS。

楼主:
ocon发表于 前天 13:09 |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 得分:0
7楼: 我现在做的实验是在车上放置一个GPS接收器,然后在道路上固定的几个点的坐标测量速度。
引用 楼主:
没看明白,你要测车速?NMEA里本来就有啊。

是的,我的意思是在定点的识别,识**并记录定点的速度。我的问题主要是定点的识别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精度需要比较高,但数据的刷新速率也必须高于1HZ。现在,问题就是不清楚如何解决数据的刷新速率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软件设置?可以和我详细说一下吗?谢谢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