锁存器与触发器的困惑

楼主(2011-10-05):
在资料上看到锁存器与触发器的区别是:锁存器没有时钟信号,而触发器常常有时钟触发信号。最近又看到有一说法:钟控D触发器就是D锁存器。
            触发器不是有时钟信号么而锁存器没有,为什么说钟控D触发器就是D锁存器呢??望大虾们帮忙解决下小弟心中的困惑 先行拜谢了!!!!!!!!!!!

网友A:
触发器(flipflop)是基本的时序逻辑单元,可以有时钟触发信号,也可以没有(若无,由输入信号触发)。而锁存器(Latch)是由一个个触发器组成的,一般来说,都由时钟进行触发。通常,对触发器和锁存器不进行区分,这两个名称表达同一个意思:对数据进行锁存。

楼主:
哦,这样 啊    理解 了  谢谢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