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实中用什么样的导线做数字信号传输

楼主(2011-10-06):
在工作中一台测试机要采集一款MCU出来的数字信号,电压大概4v左右,数字信号传输距离90cm左右,数字信号频率最大8.33M吧(用8.33M的时钟采样数据的),数据信号位宽8bits。信号是属于数字基带传输的单极性不归零的那种信号。
之前我用并口数据线试了,发现数据到了接收端后波形很不好,当然波形整体还是对的!就是波形上面毛刺很多,也很大!这样的数据接收后要误判的!可能是带宽不够造成的?
  请问给位大侠,用那种材质的数据线可以解决传输波形不好的问题?在此多谢了!

网友A:
要使用芯线较粗的电缆,可以试试网线。

网友B:
毛刺很多应该是干扰或地电流引起的,而不是带宽不足引起的。可换用屏蔽线和改善接地试试。

网友C:
才8.33M,随便找根排线就可以了。

当然,阻抗匹配啥的是整体设计电路问题,而不是光靠换线解决的。
何况有点高频毛刺、振铃也是正常的,如果这会造成“数据接收后要误判”的话,那是你的问题。而这并不是带宽不够,反而是带宽太宽了

楼主:
今天用同轴电缆-75欧姆的 就是传有线电视信号的电缆。试了结果信号还是不行!现在也搞不清是不是信号线带宽不够,还是阻抗问题!信号很差!可以肯定的是程序没有问题,并且就是信号线太长的原因

网友A:
在远端并个电阻试试,必要时加一级门电路做缓冲。

网友D(2012-07-12):
使用网线试试  本身频率并不高  可以买那种带屏蔽层的网线  传输线既然软件没问题  只能是硬件了  还要注意阻抗匹配

网友E:
源端串20~51欧姆小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