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如何检测牛奶,酸奶,水

楼主(2011-10-06):
牛奶,酸奶,水这三样液体! 如何用单片机检测这3种液体啊  需要什么外围电路  用的是合泰的单片机

网友A:
这个要用到光吧

网友B:
你要检测什么内容先得搞清楚,然后才能针对检测内容制订方案,选择适当传感器及外围电路.

网友:
和单片机没关系,关键你是得采用什么传感器,是采用超声波,还是光这个通过实验看哪种区别大,采用相应传感器就行了。

楼主:
就是不知道用什么传感器检测这个液体是普通的自来水  还是牛奶  还是酸奶   单片机也只能判断高低电平 和AD值

网友C:
这个需要网上查查了,主要是传感器。

网友D:
难道 楼主 要区分它们吗?

网友E:
装上个舌头尝尝就知道了。

网友F:
电导传感器应该可以。

网友A:
可以找找光谱仪,不过这个比较贵,据说可以来搞文物鉴定,通过返回的光谱特性来判断是什么物质

网友:
如果楼主只需要区别牛奶、酸奶、水三种液体,不考虑其它物质,测酸度就可以区别,用pH传感器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就是说可以尝试的呀,假设买个超声波发射与接收,3种东西回来的强度肯定不一样,找个区间,一判断就知道了。同理,尝试其他类型传感器,比如ph,红外等。哪种准确性好,一做实验就知道了,只有动手亲自测了才知道,都不是很贵的东西。

网友G:
回复 网友A:
你这个想法比较猛

网友H:
正需要这个

网友I:
问题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传感器,可以去当地酸奶发酵厂了解他们是怎么用传感器检测酸奶浓度的,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全搞定了。酸奶是有机酸,楼主淘宝上看看有没有能检测酸碱的传感器,12楼说得pH传感器。三个液体都可以搞定,万一水也带有酸性,那就再结合光线传感,用光敏电阻就行,用固定亮度光源隔着一段间隙照射光敏电阻,间隙中间就是你要检测的液体,检测容器最好选用通明的,这样在容器外安装光检测好办多了,水通明几乎不影响光敏电阻阻值变化,牛奶酸奶白色液体光敏电阻肯定变化阻值,就可以分开牛奶、酸奶。再pH检测分开牛奶和酸奶。其实眼睛就分开水啦,这个做了没意义啊。主要是酸奶和牛奶。
楼主是否做毕业设计,这个似乎难度小了点。传感器找到了估计不到一星期就搞定,甚至于主电路可以先做出来,传感器一般2—3根引线,完全可以先做电路,都只是判断性的鉴别,不是精确测量,连AD转换电路都不需要,单片机内部自带的AD都够用。好简单。
祝楼主早日做出来。

网友J:
问题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传感器?

物理概念-->多种检测方式-->成本预算-->优选方案-->针对选定的检测方式,配传感器和相应机械+电路.

网友K:
测量蛋白质含量应该就可以了。

网友L:
这用光学的方法可以搞定,医疗检验类仪器经常用到,参考一下分光光度计的原理,测量吸光度

网友M:
微波,可以测试水的含量

网友N:
简易的方法是测量pH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