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的RO段以及RW段

楼主(2011-10-06):
刚开始接触ARM,看到很多帖子说,ARM启动的时候从flash中拷贝RW数据段到SDRAM中,而RO段由于不需要修改,所以可以直接放在Flash ROM中。如果是这样的话,那么ARM运行过程中如果要访问RO数据段,岂不是很慢?为什么不一起拷贝到SDRAM中去呢?

网友A:
我也刚接触,不太懂。。。

网友B:
NOR Flash中是可以直接运行程序的,NAND Flash中不行,所以,首先要看你Flash的类型
其次,是可以都拷贝到RAM里执行的,看你的RAM够不够大,我板子的bootloader就是这么做的

网友C:
3楼是对的

网友D:
当然可以,只要你愿意。

网友E:
一般运行时只会把data段拷贝到ram中,程序在nor flash中执行你不会感觉到慢的

网友F:
这个不是限定死的啦,很自由的,RO段和RW段都可以放在NOR也都可以放在SDRAM,链接脚本写好就OK啦

网友G:
不大同意6楼的说法,前几天做一个程序在Nor flash里面明显比放在SDRAM里面慢。当然我的NOr是16位的

7楼说得对,可以都放到SDRAM中,而且推荐这样做

网友F:
哈哈,看看NOR的时序就知道谁快谁慢了,NOR显然要比SDRAM最高速度慢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