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I M3连接不上的问题

楼主(2011-10-06):
TI, ST, flash, AD, se
JTAG仅作JTAG使用,未作GPIO用。有时可以连接上用IAR下载调试,有时一直连不上。什么原因?是硬件JTAG接口损坏?
Thu Sep 29, 2011 15:02:18: Loaded macro file: D:\Program Files\IAR Systems\Embedded Workbench 6.0 Kickstart\arm\config\flashloader\TexasInstruments\FlashLM3Sxxx.mac
Thu Sep 29, 2011 15:02:19: JTAG Speed is set to: 500 kHz
Thu Sep 29, 2011 15:02:21: Fatal error: **ERROR**: JTAG initialization failed 0x00000004 Session aborted!
Thu Sep 29, 2011 15:02:21: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: D:\Program Files\IAR Systems\Embedded Workbench 6.0 Kickstart\arm\config\flashloader\TexasInstruments\FlashLM3SxxxRAM16K.out
Thu Sep 29, 2011 15:02:21: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: D:\Program Files\IAR Systems\Embedded Workbench 6.0 Kickstart\arm\config\flashloader\TexasInstruments\FlashLM3Sx6xx.flash

网友A:
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B:
帮顶了,这个还太了解。

网友A:
有没有办法解决呢
愁死我了

网友C:
请给详细点的信息,比方说什么芯片以及IAR的版本。

建议试试IAR 6.2以上的版本,SWD方式 1KHz

网友D:
很棘手啊

网友E:
看看芯片的复位引脚看看,晶振也检查一下!

网友F:
我进来学习的

网友G:
是TI的开发板吗?
如果是的话,可以采用SWD,并且降低时钟频率。。

网友H:
选择SWD,频率降低,选择硬件复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