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MCU] AK100仿真LPC1224、LPC1112错误

楼主(2011-10-06):
做了个板子,用了lpc1224和lpc1112,使用ck100都可以自检通过,使用ak100失败,显示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检查硬件初始化...
复位管脚状态错误.
错误!!! 测试操作失败,请对硬件作全面检查.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设置:
硬件选择
(1) 厂商:  NXP
(2) 器件:  LPC1224x121
(3) 仿真器:  AK100
(4) POD类型:
主要设置
(1) 缓冲代码.
(2) 缓冲数据.
(3) 小端.
(4) 使用硬件复位.
(5) 复位保持延时: 50毫秒.
(6) 复位恢复延时: 500毫秒.
(7) SYSRESETREQ复位.
(8) 自动停止.
(9) 系统时钟: 50.0000MHz.
(10) Jtag时钟: 0.1000MHz.
(11) Jtag时钟模式: 自动时钟.
附加设置
(1) 使用SWD仿真模式.
(2) 运行中不刷新.
(2) 不捕获复位矢量.
程序烧写
(1) 擦除模式: 扇区擦除.
(2) 编程Flash.
(3) 验证Flash.
初始化宏
(1) ini文件为 [G:\Program Files\TKStudio\DRV\TKScope\configuration\NXP\LPC122x.ini].

使用lpc1112则直接说目标板没有发现。

板子连接仿真器使用的是自制的20Pin转5Pin的线缆,20Pin端分别连接ck100和ak100上的20Pin插座,其中5Pin端只接了SWDIO、SWCLK、nRST、GND四根线。

询问还需要那里设置或连接?

楼主:
电话询问后问题解决:

是jtag的1脚没有与目标板的电源连接,导致测试失败,售后说是要检测目标板的电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