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 LaunchPad演示应用:内部温度测量

楼主(2011-10-06):
不会编辑帖子,直奔主题,利用刚刚到手的MSP430 LaunchPad演示应用,内部温度测量,注意到手后的430先不要下载新程序哦,里面是带程序的 准备工作1:下载IAR for MSP430,因为我用的IAR就暂时不提CCS了哦
准备工作2:检查电脑是否安装java程序,如果没有安装请访问http://www.java.com/zh_CN/安装,因为显示温度的上位机要求你的电脑安装Java的一个组件
准备工作3:下载附件中的Temperature Sensor.rar后解压,...\Temperature Sensor\LaunchPad_Temp_GUI\application.windows目录下的LaunchPad_Temp_GUI.exe这个就是ti为大家准备的内部温度测量上位机
下载次数: 1064

网友:
下面我描述一下我的演示步骤, 仅供参考:
1.安装IAR for MSP430软件,以便电脑能够自动识别MSP430 LaunchPad
2.用配套的USB线连接MSP430 LaunchPad和电脑,等待识**板子下方的红色LED(LED1)和绿色LED(LED2)会交替闪烁
3.看一下MSP430 LaunchPad被分配的串口号码,我这里是COM3

网友:
4.按下MSP430 LaunchPad上面的S2按键
5.打开LaunchPad_Temp_GUI.exe

网友:
6.输入MSP430 LaunchPad所在串口号所对应的编号,我输入2,2可是对应COM3的,看清楚哦

网友:
7.按回车键,就可以显示温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