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液晶SED1335控制器程序

楼主(2011-10-06):
// Control SED1335
// Time 2003.01.15
// Copyright 重庆东电
// Function show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#define WC_ADD XBYTE[0xC100]
#define WD_ADD XBYTE[0xC000]
#define RD_ADD XBYTE[0xC100]
#define RB_ADD XBYTE[0xC000]
void INTR(void);
void CLEAR(void); /* 信号输入 x [0---319] ,y [0---239] */
void CCTW(unsigned int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m,unsigned char n,unsigned char *p);
void dot (unsigned int x,unsigned char y,bit c); /* c="1" 划点 c="0" 取消点*/

void INTR(void)
{
unsigned char code SYSTAB[]={0x30,0x87,0x07,0x27,0x42,0xf0,0x28,0x00}; // control parameter
unsigned char code SCRTAB[]={0x00,0x00,0xf0,0x00,0x40,0xf0,0x00,0x80,0x00,0x00};
unsigned char i="0x0";
WC_ADD = 0x40;
for(i = 0 ;i < 8; i++)
{
WD_ADD = SYSTAB;
}
WC_ADD = 0x44;
for(i = 0;i < 10;i++)
{
WD_ADD = SCRTAB;
}
WC_ADD = 0x5a;
WD_ADD = 0x0;
WC_ADD = 0x5b;
WD_ADD = 0x0;
WC_ADD = 0x59;
WD_ADD = 0x54;
}
void CLEAR(void)
{
unsigned char i="0",j=0;
WC_ADD = 0x4c;
WC_ADD = 0x46;
WD_ADD = 0x0;
WD_ADD = 0x0;
WC_ADD = 0x42;
for(i = 0;i < 255;i++)
{
for(j = 0;j < 255;j++)
{ WD_ADD = 0x0;
}
}
}
void CCTW(unsigned int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m,unsigned char n,unsigned char *p)
{
unsigned char ap="0x28",i,j,k,tt=0,uu=0,rr=0,ee=0,ff=0,gg=0; /*ap 修改 P7, 行字符个数 */
unsigned int l;
tt = x%8;
x=x/8;
l = y*ap + x+0x4000;
x = (unsigned char)(l&0x00ff);
y = (unsigned char)((l&0xff00)>>8);

WC_ADD=0x4c; /*设置光标“右”移动方式 */
for(i=0;i< n;i++)
{
WC_ADD = 0x46; /* 光标指针设置 */
WD_ADD = x; /* 光标地址16位 */
WD_ADD = y;

if(tt==0)
{
WC_ADD = 0x42; /* 连续写入数据*/
for (j=0;j<m/8;j++)
{
WD_ADD = *p;
p++ ;
}
} /* 0 1 2 3 */
else { /* 0---7 8---16 17---24 25---32*/
for(j=0;j<m/8;j++)
{
RD_ADD=0x43; /* 读数据 */
uu=RD_ADD;
rr=RD_ADD;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gg=*p; /* 处理数据*/
p++;
k=uu>>(8-tt);
k=k<<(8-tt); // 高位
ee=k;
k=gg>>tt; // 移高位作为低位
ee=ee|k;
/*-----------*/
k=rr<<tt;
k=k>>tt; // 低位
ff=k;
k=gg<<(8-tt);
ff=ff|k;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WC_ADD=0x4d; /*改变光标“左”移动方式 */
RD_ADD=0x43;
k=RD_ADD;
k=RD_ADD;
WC_ADD=0x4c; /*非复光标“右”移动方式 */
WC_ADD = 0x42; /* 送数据两个 */
WD_ADD =ee;
WD_ADD =ff;
/*本送一个数据,前面送了两个,需要返回一个*/
WC_ADD=0x4d; /*改变光标“左”移动方式 */
RD_ADD=0x43;
k=RD_ADD;
k=RD_ADD;
WC_ADD=0x4c; /*非复光标“右”移动方式 */
RD_ADD=0x43;
k=RD_ADD;
}

}

l=(ap+x+(y<<8));
x=(unsigned char)(l&0x00ff);
y=(unsigned char)((l&0xff00)>>8);
}

}
void dot (unsigned int x,unsigned char y,bit c)
{
unsigned char ap="0x28",tt=0,uu=0,gg=0,k=0; /*ap 修改 P7, 行字符个数 */
unsigned int l="0";
tt = x%8;
x = x/8;
l = y*ap + x+0x4000;
x = (unsigned char)(l&0x00ff);
y = (unsigned char)((l&0xff00)>>8);
WC_ADD = 0x4c;
WC_ADD = 0x46; /* 光标指针设置 */
WD_ADD = x; /* 光标地址16位 */
WD_ADD = y;
RD_ADD=0x43; /* 读数据 */
uu=RD_ADD;
if(c)
{
gg = 1;
gg =gg<<(7-tt);
uu=uu|gg;
}
else {
gg = 1;
gg =gg<<(7-tt);
gg = ~gg;
uu=uu&gg;
}
WC_ADD=0x4d;
RD_ADD=0x43;
k=RD_ADD;
WC_ADD = 0x4c; /*非复光标“右”移动方式 */
WC_ADD = 0x42; /* 送数据两个 */
WD_ADD = uu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