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p07的电源怎么选好?

楼主(2011-10-06):
在淘宝上看了一下,开关电源的功率好像都很大,ac/dc模块的功率不超过10W。除了电压之外,对电流功率这些怎么考虑比较好?
想选用ac/dc模块。发现纹波达1%,50mV这样。是不是要滤波?

网友A:
关键是你要拿OP07做什么
对纹波要求高的话再用7815\7915之类加一级稳压

网友B:
呵呵,没有需求的设计,你拿1000万出来做电源我都给你说行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想用op07来检测光电二极管产生的电流。

楼主:
学习了一下电源,发现常有这么几种电源——
1 AC/DC适配器,比如附图1。
2 AC/DC模块,http://s.taobao.com/search?q=acdc%C4%A3%BF%E9&commend=all&source=suggest&ssid=s5-e-p1&suggest=0_6
3 开关电源,http://s.taobao.com/search?q=%BF%AA%B9%D8%B5%E7%D4%B4&commend=all&ssid=s5-e&pi=main&filter=reserve_price%5B49.01%2C125%5D

1的不好之处:纹波大,噪声大,电压不准。
2的一个产品,数据手册宣称纹波50mV,1%;输出电压+/-1%。
和2相比,1和3的纹波和电压精度在什么范围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不是没有需求,是需求还未和可控制的东西接上火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老师能讲讲纹波和稳压吗?:)

网友A:
这个找本电源的书看更靠普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指点。看了7815的数据手册,不管是调整率,还是纹波抑制、输出噪声,比AC/DC模块都强许多。

楼主:
初步拟定用上面图示的电源。然后依次是
1  78xx稳压;
2  电阻分压;
3  电阻分流。
第3步的理由是——
看op07的数据手册,供电电流好像只需几个mA。而我的电压合乎要求,但电流很大(几百mA),是不是要分流一下?

大侠给个权威的说法?先谢过。

网友A:
78xx电流很大只是表示它的电流输出能力而已,不是表示在应用中它就要输出这么大的电流。如果负载只需几mA的电流,78xx就会只提供几mA的电流,而不是几百mA的电流。电源的电流是和负载的阻抗有关的:I=U/RL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是否可以这样理解——
同样的电压,负载所需的电流小,说明负载的输入电阻很大。
而电源的功率大部分被稳压部分消耗了。

网友C:
电源提供的是一个恒定的电压,输出电流是与负载电阻的大小有关系的,负载电阻大,输出电流就小,电源消耗的功率是电源的输入输出电压之差乘以输出电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