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fare 1卡的设计

楼主(2011-10-06):
有人知道用单片机直接读写 mifare 1 或其兼容卡吗?就是不用专用的IC读卡芯片,直接用单片机和IC卡通信,我有见过像普通的EM卡读卡器差不多,只不过载波的频率不同而已。有人知道的话,提示一下设计原理和思路,万分感谢。

网友A:
如保你能设计出来,你应该是中国第一人了,想法不错,可是脱离实际,因为如果用分立元件来完成哪是非常复杂的

楼主:
2# wanenlai 我看人家做的IC卡读卡头,只有一个单片机,一个74HC00D,还有一个八只脚的芯片(丝印被抹掉了,我猜是一个运放),还有一个线圈,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实现IC卡的三次认证的,是不是有集成IC卡读卡模块的单片机呢?

网友B(2012-02-17):
我手上就有这种板子,一个单片机,一个74HC04D,另加一个LM319,可以加我QQ:1291172740

网友C:
楼主,首先我们来明确1下,你的要求是
单片机直接读写 mifare 1
不用专用的IC读卡芯片
注意是  读写  M1卡
这个你能用单片机直接搞定,你可以进中科院了

网友D:
LZ看到的样品,应该只读ID号,读写扇区要实现逻辑加密,不是一般的难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