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容充放电时间误差

楼主(2011-10-06):
是这样的,我有个电路是通过充放电时间间歇的。放电时间主要由电阻与电容控制。但是没改变电路与阻值,只是过了一个月重新来测试,发现本来70秒完成10次的现在速度增快,60秒完成10次了。这样的误差大吗?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差。板子的元器件都对的,放电电路只牵涉电阻电容和二极管。

网友A:
电源电压和环境温度都可能影响振荡周期。

网友B:
能有如此大的误差,只能是电容选用不合理这一个问题了。估计你用的是X7R或者Y5V一类温度系数极高的独石电容。

网友C:
与3L同感。建议定时用电容,用云母、NPO等高稳定性电容。

网友D:
10S一次,明显是电阻比较大、电容也比较大,估计是电解电容了。
电解电容的容量误差大、不稳定、漏电也大。
如果电阻太大,漏电流的影响会很大。

网友E(2013-01-30):
引用 网友D:
10S一次,明显是电阻比较大、电容也比较大,估计是电解电容了。
电解电容的容量误差大、不稳定、漏电也大。 ...

那用什么电容做RC充放电延时比较好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