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有项目求大侠指点!有偿帮助!谢谢

楼主(2011-10-06):
现做了一款电路板,用的芯片STM32F100R8,现以焊好电路板,用串口可以下载程序,现在问题是晶振没有启振,程序下载后也没反应,所用的程序都是实例程序编写的,现不知道该如何处理,如果有用过此IC且熟悉编程的大侠,请联系我QQ:27235729,视情况可以有偿请教!具体情况再细聊,情况紧急!非诚勿扰!

网友A:
下载完后,BOOT0、BOOT1都为低电平,再上电。

网友B:
供电、晶振、复位,启动选择,这几个如果都正确,还不运行,就是硬件坏了

网友C:
把电路贴上来看一下吧,如果电路没问题就检查有没有焊错的元器件。我有一次犯了一个错误,单片机能下载程序,就是不运行。后来发现就是把晶振的那两个负载电容给焊成1uf的了(我买的20pf的电容颜色和其他的有些差别),我重新焊上就好了,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给焊错了。

网友D:
100R8T6   Y  MLS   顶一下

网友E:
如果供电没有问题,Boot模式没有问题,晶振不能起振就这么三个原因:一是晶振的负载电容焊接错误,直接把信号拉成了直流;一是在程序里面禁止了外部晶振;还有就是晶体本身坏了。你对应的查一下就OK了。

网友F:
先测试一下晶振有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