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层的单片机板 表客气 求指点 求虐

楼主(2011-10-06):
RT

楼主:
话说是msp430的板没经验啊  求高人指点

网友:
64脚的引线怎么斜着出来了,建议1脚 64脚电源都从焊盘方向引出。
而且板子太大了吧,省去1/3的大小是不是更好一些。

网友A:
线距离近

网友B:
布局乱,电源与地线西

网友C:
看着有点乱啊

网友D:
得分:35,原因:不讲工艺性,太浪费面积。

网友E:
楼主实现的什么功能 有串口 有led 其他的看不出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好的我改过哈哈  多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话说在设计规则的时候是2mil 不然芯片引脚那里就绿色啊  不知道咋办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恩恩我 改改 争取及格:)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就是个最小板 usb烧写  然后串口通信  输入按键  led显示  有中断 和蜂鸣器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是不是芯片引脚引线都要沿着引脚出来?

网友D:
你在3/5现有面积的基础上把板子画下来再说。

网友G:
就电源线的宽度和信号线宽度一样而言,这块板子就是块废板

网友D:
这个不见得,按经验估计电路能跑,但是离PCB的距离还远。

网友H:
本身元件就少,还不如把插件放底层,做单层板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430脚一般10mil 比较细,所以沿着引脚出来好一些,比较粗的引脚从侧面垂直出来无所谓

网友I:
板子要修改的地方很多,电源系统就需要做很大的修改;串口部分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,很容易烧坏板子上面的器件;晶振电容的位置放错了,现在的走线有很长分支;走线存在直接,会导致信号反射;IC的电源引脚的滤波电容咋那?要尽量靠近引脚;QFP封装的器件在做封转时,最好每隔5个或10引脚做一小横线,便于后期调试的测量,不然到时候你好的数数;布局太乱了;在我们公司的话这样的走线会被骂惨的!

网友J:
不够紧凑,最短距离原则要充分发挥。

楼主:
17# gunaaaa 有插件和贴片的 做成单层要怎么摆?

网友K:
不堪睹目.......楼主还得看书呀

楼主:
回复 网友I:
恩 批评的是 多谢
每隔5个或10引脚做一小横线 是什么意思啊
还有串口需要怎样保护啊  我附上了串口的原理图

网友I:
24# kings316 就是在封装的丝印上最好在5的倍数的引脚上座一定得标记,这样后期测试便于快速确定引脚;一般来说RS232至少应该有ESD保护吧

楼主:
21# longtao3688 嘿嘿  好的   我这就改小

网友L:
20# lczhoujq 可以

网友H:
to LZ 对于你的板来说,把所有的插件放在一面,把表贴件放在另一面就可以了

网友M:
LED可以只是做功能显示,可以用0805的,板子还可以做小,还有电源部分要重新处理,TI的IC对电源要求挺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