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?

楼主(2011-10-06):
图示是一个单片机学习板的电源部分。
图中的那么二极管做什么用?
最前端是一个AC/DC适配器电源,输出DC7-12V。

网友A:
单向导通   应该是防止失误接到负电源上吧

网友B:
单向电源保护作用

楼主:
几位说得很对。看了一下教材,上面说一般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可达几十伏到几千伏。

网友C:
防止电源接反,损坏U1及后面器件

网友D:
保护电源的

网友E:
应该可能是保护电路的吧

楼主:
1117后面为什么还要加两个电容?
是进一步滤波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1117手册电路就有那2个电容。

网友F:
你们都说对了,哈哈

网友G:
回复 楼主:
电路有什么作用呀?

网友H:
:lol防反接~~

网友I:
这就是一个防止极性反接的二极管

网友J:
我以为只是指示灯呢

网友K(2011-11-05):
保护用的啊

网友L:
防止接错

网友M:
起保护作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