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问题

楼主(2011-10-06):
我从旧的唱机中拆下一个电机,牌子是Qingwei 36L91A  30428-CW有四根线,其中黄黑线不通,红绿线导通,在红绿线间接入9V电压,电机开始抖动,这是什么电机?为什么不转?黄黑线是干什么用的?

网友A:
看不清呀,应该是步进电机。

网友B:
4线步进电机。

网友:
怀疑四线两相步进电机。另两条线和任何线都不通么?

网友C:
旧的电唱机很少用步进电机的。
估计是普通的电机,剩下2个线头估计是测速点霍尔器件

还有,楼主的摄影水平真的很值得崇拜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