阻容降压的降压电容可否并两个电容增大电流到130MA,

楼主(2011-10-06):
阻容降压的降压电容可否并两个电容增大电流到130MA,那样会不会产生很大的火花,,,这样设计是否可靠,,,???

如果直接用电阻降压  除了瓦数大点外有没其他危险的地方(比如没前后隔离之类的)

一个开关电源多少钱(手机万能充那种),能否用于单片机供电》》

还有安规电容降压   安规与金属氧化膜电容 是否是一回事 性能 价格比较呢

网友A:
可以
电容大开机时的冲击电流会加大
但火花以及可不可靠和并电容没什么关系

楼主:
冲击电流,,对电容冲击还是负载的冲击,,一般会达到多少

网友A:
对市电以及阻容降压回路的冲击
没有一般,这和你的阻容降压回路的设计有关
如果你的阻容降压回路有串电阻,那就基本上最大的电流就是峰值电压和电阻的比值
如果没有串电阻,那就基本上最大的电流就是峰值电压和回路等效电阻的比值

网友B:
换开关电源吧,手机充电器大的开关电源很便宜的,

网友C:
阻容降压的降压电容可否并两个电容增大电流到130MA,那样会不会产生很大的火花,,,这样设计是否可靠,,,???

如果直接用电阻降压  除了瓦数大点外有没其他危险的地方(比如没前后隔离之类的)

一个开关电源 ...
引用 网友D:

1、可以并联,但电流大了,电路一些部分可能发热很厉害,需要好好设计,这个电路没有和电网隔离,肯定不可靠。
2、没有隔离,自然就是不可靠
3、自己买一个地摊上的手机充电器大约15元左右,如果是品牌手机的原装充电器销售价格大约在25~100不等,符合国标的手机充电器都必须是隔离的,如果你打开后没有看到隔离变压器,基本就是不合格的了。
4、自己依葫芦画瓢做一个类似手机充电器的电路的话,大概的材料成本在5、6元。

网友C:
金属氧化膜电容如果能设计到符合安规要求,则也可以写成安规电容。

但安规电容肯定不能等于 金属氧化膜电容

网友A:
、可以并联,但电流大了,电路一些部分可能发热很厉害,需要好好设计,这个电路没有和电网隔离,肯定不可靠。
2、没有隔离,自然就是不可靠
**********************
隔离和安全是两个概念。
没有隔离只代表对人体不安全,但不代表电路不可靠。

网友E:
功率稍大最好换用开关电源,效率要高得多,价格也不贵,手机用的充电电源出厂价不到3块,小摊上有卖5块的,10块钱则可以买到质量很不错的。

网友B:
手机用的充电电源批发4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