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用晶振也能仿真?

楼主(2011-10-06):
新手,请教
我用PROTEUS仿真,单片机不用晶振及复位电路,EA也没拉高,竟然可以仿真流水灯

网友A:
不可以的

网友B:
PROTEUS是一个软件仿真,很多时候这个软件并不可信,因为你晶振不用,led灯的上拉电阻也不用考虑,而实际硬件制作中是不可能的。记得你双击单片机模块是可以设置内部晶振的。不过不建议用proteus来学习…

网友C:
哎,又见被仿真毒害的人啊。

网友D:
仿真软件主要是仿真关键部分,有些地方可以通过选项进行设置

网友E:
我理解你用它在于验证逻辑,硬件细节没有必要。有条件的简化,那才叫工程学。手中无剑,但心中要有剑。所以,上来就用仿真学单片机,我觉得不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