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-LINK 新软件居然不支持 64 位 Win7

楼主(2011-10-06):
系统是 64位 Win7,今天从 ST 的官网下载了新的 ST-LINK 软件安装,就再也连不上 ST-LINK 了。
开始还以为是 ST-LINK 坏了,但还是能在电脑上识别为一个 USB 存储设备,于是换到另一台笔记本电脑上用旧版本的软件测试,ST-LINK 一切正常。
只好把刚才安装的新软件卸载,重装回旧版本的软件,果然 ST-LINK 又能连上了。

楼主:
我的 ST-LINK 固件版本:V1.J12.S3

网友A:
可能是你没有给stlink以管理员权限

网友A:
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是装一个xp的虚拟机。

楼主:
旧版本还可以用,就用旧版本了。

网友A:
旧版本可以的话,就不是管理员权限的问题了。

网友B:
win7 64位兼容性还有待提高

楼主:
可能只是不兼容中文的 Win7 64bit,因为在安装到驱动那一步时有一个错误提示,说语言不兼容,驱动好像就跳过了。

楼主:
补充说明一下,我说的 ST-LINK 软件是指 ST ToolSet (STVD和STVP),
我在公司的中文 XP 上使用新版软件和 ST-LINK 没问题。

网友C:
可能是不兼容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