芯片选型求助

楼主(2011-10-06):
对于一个信号采集处理项目,除了从网上一个芯片一个芯片地找,然后再将手册一个一个地看,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?而且这样也不能保证以后设计的可靠性。还有选购的芯片,从混频、放大、滤波到AD,这么多的芯片要一次性选完,有没有什么高效的方法啊?在此先谢过坛里的牛人了:'(
第一次在坛里发帖,希望牛人不吝赐教啊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先掌握相关电路的理论知识,知道该用什么器件去实现以及对这些器件的要求,然后去找相关器件的供应商,检索其官方网站的选型指南和数据手册,然后就是联络代理销售商了。

网友B:
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,我当初选择DSP型号的时候,买了两个开发板进行测试比较,读了几个原文文档,还做了一些笔记,历时两个月。当然,那时候我只了解需求,不了解DSP。

就是选择一个ADC,也要花费几天时间。郁闷的是,设计完了,板子都弄好了,发现这个ADC不是很容易编程,我去!

总是在自认为简单的地方卡跟头摔跤——所以,没有简单的事,都是大事情。

网友C:
参考厂商的解决方案

网友D:
我的方法是
1、去大芯片厂家的网站,比如:ADI公司、Maxim公司等,网站上提供了芯片选择功能,且相关资料比较全。
2、浏览器搜索,比如google
3、去淘宝网搜搜
4、根据实现的功能,找一些典型电路,网上,特别是论坛上很多,可以参考典型电路中的芯片进行选择

网友E:
:)多积累一些不同品牌的单片机选型表。这样对于选用单片机和了解单片机资源,选到合适的单片机有很大的好处。我们公司是做台湾SITAN的。单片机是工业级的,我们是可以保证品质的。但也需要大家去用,去验证了。
用得好的话,可以多帮宣传。
有需要多了解一下单片机选型及单片机资源的。可以找我要资料。请加我QQ:15442788  多一份选择,多一份拥有。

网友F:
把你想要实现的内容,在网页里搜索下,就会列出来了。

网友G(2011-11-19):
方法还是很多滴,最好在电子界有几个好友,有问题大家讨论下就出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