偏压共射极负反馈放大电路疑问!

楼主(2011-10-06):
偏压放大电路怎么能抑制温漂呢?温度上升:1,会使β变大;2,会让反向饱和电流增大;3,会让VBE的压降变小;总之会让IC变大.
加RB1和RB2构成的静态偏压电路只能固定B点的电势,温度上升VBE的压降依然会变小,导致E点的电势变大,IE变大,而让IC变大.
这样加偏置有什么好处呢?怎么体现的呢?
负反馈应该是靠RE的作用来限制IE吧!

网友A:
温度上升:会使β变大;Ic增大;Ie也变大;E点电位变高,而B点电位几乎是固定的,所以Vbe变小,Ib变小,Ic变小……    是这样吧

楼主:
VBE变小了,VE会变大,这样让IE变大,怎么会让IE变小呢????????????

网友A:
IE近似等于IC的,IC是由IB控制的。VBE变小了,IB就小了,IC也就跟着变小,IE当然也变小了

楼主:
这个分压偏置电路好像取了负反馈能抑制温漂外,没有对温度有特别的处理,但是我看模电书上写的是根据温度来设置了,怎么也想不明白,哪里有对温度的特别的处理部分?

网友B:
应该明确Ib很小,R1,R2分压值近似认为不受Ib的影响,即UB恒定,Ic约等于Ie ic增大时IE也增大Ue上升则UBe下降,ib下降,达到稳定静态工作点的目的。

网友C:
ic变大,ie,Ue也变大,R1,R2分压值近似认为不受Ib的影响也就是Vb不变,Ube=Ub-Ue,显然Ube下降,ib下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