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极管的放大倍数β和什么有关?

楼主(2011-10-06):
3极管的放大倍数β好象是一个特别不稳定,不容易控制的量吧,好象和VBE,和温度,和都有很大的关系,一般同一类型的3极管,β相差多少呢?有关于β的研究参考文献吗,我想多了解下!谢谢大家!

网友A:
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应该是出厂是就固定了吧

网友B:
多半只是跟材料有关

网友C:
研究这个有什么实际用处呢?

网友D:
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一般是通过负反馈来确定的,负反馈可以减小温度对电路的影响

楼主:
我觉得3极管好难掌控,因为它的一些参数很不稳定,依赖的关系好多,好复杂!!!!!!

网友E:
生产制造时,与材料、参杂、用途有关。高压管的β偏小,大电流的管子β偏小。
对于某个特定的管子,温度高β要大一些,电流较小则β也小,电流比较大的时候β也降低,Vce比较小的时候,管子接近饱和,β也会下降。同一型号,分不同后缀则β不同,即便同一后缀同一批次的管子,β也有比较大的离散。

楼主:
lymex给的很全面,学习了!谢谢你!

网友F:
我觉得3极管好难掌控,因为它的一些参数很不稳定,依赖的关系好多,好复杂!!!!!!
引用 楼主:

要得到稳定的增益就需要负反馈